TVS是不是只对高频起作用?

楼主(2010-11-09):
我在p6ke5.1 前串了个10K电阻,然后加上12V电压,测量TVS2端电压是5.6V, 如果频率高了,是不是TVS 2端电压就低了?

网友A:
没直接的关系。

网友B:
仅与电压有关。

网友C:
5.1V是个中间值,手册标注的肯定是个范围值,

5.6V应该在P6KE5.1的范围值内。此时已经是保护状态,否则你测量到的电压就应该接近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