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13.56MHz天线有哪几种实现方式??

楼主(2010-11-09):
(无正文)

网友A:
LZ是要传递信号还是能量,如果传递能量,目前所知只有通过空间耦合的方式,无线充电也是这个原理,即所谓的无源模式,如果是传递信号,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感应13.56M的信号。

楼主:
to #2
能量和信号都有
类似RFID的东西
请指点

楼主:
老T叔
多谢了

网友B:
好东东呀

网友C:
实在是好东西啊

网友D(2013-03-19):
请教,对于13.56MHZ,天线可以做成直径6公分的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