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路中电容C1的作用

楼主(2010-11-09):
这个电路是驱动半导体激光器的恒流源,MC1403提供的基准电压,用发光二极管LED代替激光器做的仿真,请问下三极管集极的电容C1的作用,可不可以去掉?

网友A:
这个电容应该没那么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么大,10uf,我看的别人的原理图,不理解这个电容的作用,我想这个电容是不是可以起到慢启动的作用,谢谢指导了

网友B:
电路中的电容应该是去耦的作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可以去掉,只是一个低通滤波的作用

网友D:
感觉六楼说的不对,输入是一个恒定的电压,没有交流波,所以何来的滤波呢。如果真是滤波,那应该是出于考虑到噪声的影响,把噪声滤掉吧。但个人感觉应该还有其他用处,说不上,呵呵。

网友E:
加电容,让上电时输出电压缓慢上升。
激光二极管非常的脆弱,对电压电流要严格控制。
没有C1,上电时,电路的瞬态过程中,很可能输出出现过压(过流)状态,损坏激光二极管。

网友F:
同意ls:handshake

网友C:
经楼上这么一说我知道,这就是激光器的慢启动作用,既然忘了这个,之前说的滤波是有点问题的

楼主:
OK,我仿真了的,是慢启动的作用,谢谢各位

网友G:
9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你看下,这是我仿真的波形,慢启动的,但是感觉关电源的时候,有点过冲,这样正常吗?怎么做可以更完美一些,谢谢!

网友D:
9楼的解释很到位。

网友H:
LZ说的关电源有点过冲,该怎么解决?

网友I:
是慢启动作用,防止上电过压!

网友J: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你这个仿真的这个波形是如何出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个电路,开关的开关就可以有这个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