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接地线,是否可以焊接?

楼主(2010-11-09):
设备是220v供电,有一条地线,这条地线需要接到设备的外壳。能否用焊锡丝焊接的方式,先将接地线焊接上一个压线端子,再将压线端子固定到设备外壳?
  这里的问题是,接地线是否可以焊接?有没有规定,必须是压接的?

网友A:
貌似可以焊接吧……

网友B:
只要保证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规范什么没有说用什么方式吧   只要保证接地电阻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吧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怕焊锡融了

网友E:
楼主,你汗不上去的,一般大中型设备的连接线基本都不粘锡的

网友F:
明显应该压接后再补锡(较小的),或者直接电焊、或专用夹具压接(大的)

网友G:
这种事情,与联接的目的有关。
地线是为了在设备电源发生故障时保护人身安全,因此需要考虑发生故障时的电流以及发生故障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焊锡焊接当然不会发生因接触处氧化而使接触电阻增加的问题,但瞬间通过大电流时却可能因高温焊锡熔化而断开,这在故障发生正需要保护起作用时绝对不能允许。类似的问题,在电力部门比较常见(电流互感器二次断开将使互感器爆炸)。所以往往不允许焊锡焊接,必须使用螺钉或冷压这样的机械方法,或者熔焊(电弧焊,气焊)。
当然,先压接再补锡,或者熔接,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