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车载扬声器通话,声学回音怎么简单消除掉?

楼主(2010-11-09):
最近遇到车载扬声器语音通话时,由于装在汽车里,空间比较小和封闭,回声比较大。如果采用回声抑制芯片,板子空间比较小,而一般这样的芯片比较大,而且都是好几路的,其次价格也比较贵,不划算。通过调整麦克风和扬声器的距离和方位,效果也不怎么好,能不能通过选择合适扬声器和麦克风或者其他的方法,来减小一些?不知道各位神仙有没有好的点子,指点下,3Q!

网友A:
没有便宜的方案,用强指向型MIC会好一点,但声音大了一样解决不了。

网友B(2012-07-23):
车载免提产品,消回音的话,可以试试富迪的专业的DSP处理芯片,体积不大,功能还不错,
Q475143859,王生

网友C:
用双MIC,分别经过低通后做个减法处理。

网友D:
DSP直接算法解决……
貌似有现成的库可以用的……
参考VOIP 方案

网友E:
最简单、最古老、最原始、最便宜的办法就是普通电路的消侧音电路,效果当然不能和现在的DSP处理、MIC矩阵来比。但真是:最简单、最古老、最原始、最便宜。
原理压不多就是用电路在MIC的输入信号上,减去自己扬声器输出的声音。当然,从MIC上耦合到的扬声器输出和扬声器的驱动电压并不是一回事,所以电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参数。这种电路我在一些会议电话上也见过,效果好说不上,但可以接受。

网友F:
用4楼的双MIC吧,这个应该是你最容易实现的方案了。

网友E:
双MIC方案要配上专用的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