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电流参数

楼主(2010-11-09):
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开关电源上的电流参数 是什么意思??是可输出的最大电流吗?比如,5v 3A的开关电源,是不是最大可输出的电流时3A 呀?那么,电源可输出的功率 最大是5X3=15吗??一直有点迷惑。 还是,输出的电流一直是3A呢??

网友A:
一般都是标称的额定电流,max值一般都在1.2-1.5倍左右。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  额定电流是指 工作在额定电压下的电流。 那比如 5V 2A的开关电源不是一直工作在 5v吗? 它的输出电流也就是2A了?  实际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A:
回复5楼:

一般标示输出5v2a的话,那么是可以在输出电流2a的条件下保持5v输出的(当然,还要看输入的条件),如果做不到,那只能说明你买的是水货。

网友B:
回复 楼主:

5V2A  指在2A的电流输出下,能提供5V电压,,比如电流超过2A  ,  电压要被拉低的。

网友C:
你说的是恒压源,不管电流多大,当时不能超过额定电流,电压保持五伏不变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的钱包不大,最多只能装进5元面值的*币3张。
你(每天出门时)一直想问一个问题, 钱包里的钱是什么意思??是可用的最大钱数吗?比如,(能装)5元 3张的钱包,是不是最大可用的钱数呀?那么,钱包可用的钱最大是5元X3张=15元吗??一直有点迷惑。 还是(买面包时),(无论今天吃几个面包)给卖面包阿姨的钱一直是3张呢??(如果你今天比较饿,阿姨要赔;如果不是太饿,给1张就足够了,剩下两张,回去再装进去1张以备明天饿的时候一块儿给吧!)

网友A:
楼上解释的太复杂了。

网友E: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