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过继电器线包烧毁的?通常都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10-11-09):
我现在一个电力改造现场,频频烧毁跳闸用的继电器线包,搞电力这么多年,第一次遇到这蹊跷现象,望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指导。具体情况如下:
户外断路器的跳闸回路所用电源为交流220,控制屏内的跳闸输出为直流220,为此用一中间继电器转换,该继电器的线包接DC220的跳闸输出,其常开触点接入到断路器的跳闸回路中。本来挺简单的一个应用,但是这个中间继电器已经烧了3次,而合闸回路同样如此,却没烧毁过。这边的一次线和二次线在同一个电缆沟里,而且二次线都不带屏蔽,请分析一下,为何会烧毁分闸的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的功率应该是够的。

楼主:
解剖后的继电器,发现其侧面居然是两个对头二极管,在一个U型的嵌片内,如图第二张照片。将其抠出来再量线圈,就正常了。恳求分析原因,是什么导致了继电器的二极管烧毁。

网友A:
二极管的耐压不够。

楼主:
就瞬间汲取的能量而言,分闸和合闸哪个更大一些?

网友B:
该继电器的线包接DC220的跳闸输出

该继电器的线包在跳闸前是几伏供电,交流还是直流?

上图吧

楼主:
回5楼,是直流,但没有用示波器测量。因为没有示波器在手。明天打算在线包上加RC吸收试试。

网友C:
中间继电器(线包220VDC) => 断路器(线包220VAC)

那你的中间继电器线包是用什么控制的。

如果还是一个更小的继电器的话(假设叫A继电器),会不会这样A继电器节点断开的时候有抖动,极短时间内震荡了几下,导致你的中间继电器的线包在断开时刻开断好几次,因为有感性在,所以震荡电压很高烧毁你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D: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和什么!

网友E:
晕,交流220V和直流220V绕组是不同的。
你的中间继电器绕组是交流还是直流的?
绕组接交流的时候,除了电阻,还有电感限制电流的大小。
所以交流220V的绕组接到直流中,电流会非常大,很快就烧掉了。
同样,变压器也是一样的道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
再说详细一点:
我帖子中提到的中间继电器是施奈德的,我们已经在近百个现场用此型号,都不曾出现问题。现在的情况并不是烧线包,而是与线包并联的二极管,是继电器自带的,以U型嵌片的在继电器侧面,如图。如7楼所说,肯定还有更小的继电器驱动此中间继电器,事实上不只一个,但都是常开触点控制接通DC220来接通此中间继电器的线包,此中间继电器的一对常开触点用来驱动AC220供电的断路器跳闸回路。
施奈德人工客服说DC情况下,建议将此嵌片抠出,但那人明显也不太把握,让我邮件咨询,一直不见回复。我自己将其抠出,用了个耐压稍大的二极管反并联,再加上RC吸收,倒是不烧继电器或者二极管了,但又烧断路器所用的AD220的电源保险管,6A的。希望朋友们继续帮忙分析。

楼主:
补充一下,这边工程电建方面很不专业,比如电缆和二次接线,地电位感觉也漂的很。有无可能是这方面的影响,比如室内控制屏的地电位与户外断路器的地电位相差较大?

网友C:
AD220?

如果是直流线包的话,确实反并二极管是合适的。以前的对管起不了作用,只能烧。

烧是吸合的时候烧,还是断开时候烧?
(应该还是断开的时候烧的吧,是不是你的续流回路过保险管了)

楼主:
在现场仔细查看,发现35KV的一次电缆屏蔽层有一头没有接地,而另外一头接到了刷漆后的机壳上,而电缆沟里是一次和二次并行走线的。是否跟这有关系?

楼主:
现在的问题转移了,35KV的三芯电缆的屏蔽层应该如何接地?有人说两头接地容易形成环流,我这边电缆不长,只有四五十米,如果不双头接地,未接地的那头是否容易形成对二次电缆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