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v 电压放大至3V左右

楼主(2010-11-09):
把直流 0--100mv电压放大 至3V ,供单片机AD采集。选用线性电压放大器。我搜出了一大堆放大器。都不知道具体用哪个型号。求大侠发话,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路过……帮LZ顶一下!

网友B:
前置放大用电压并联反馈,后级可以用运放也可以用三极管

楼主:
补充下 这100mv电压,24V电池输出端上的差分电压。

网友C:
根据AD的采用精度和产品要求的精度 选个输入失调电压在几个mV或者1mV一下的运放做个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D:
按照你的描述,根本选型不了运放和AD,

网友E:
差分直流电压,没其他的要求,随便什么运放都可以。

网友F:
你单板供电是跟电池的12V共地吗?

注意100mV的共模电压。

网友G:
差分直流电压,没其他的要求,随便什么运放都可以。
引用 网友E:

我用lm324构成一个三运放的差分放大器,精度非常的差.

网友H:
0-100mv AD不是也可以采样的吗:)

网友I:
自己搭的话,注意电阻匹配,阻值要尽量一致

楼主:
多谢 楼上关注的朋友支持。
AD是可以直接测100mv,若是mv级变化,ad精度估计分辨不了。
先调下 输入失调电压在几个mV管子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