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结果跳动很大

楼主(2010-11-09):
有时候又是很准的,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的哪个芯片?

楼主:
我是用仿真器观察的

网友B:
你测试的是多大的信号?

楼主:
50~100mV

网友C:
是不是你操作AD有问题啊

楼主:
设置IO口为输入态,关闭上拉,设置数模端口(08H),然后选择AD转换通道并设置AD参考源,采用外部参考(07H)、设置AD转换时钟(09H),延时5mS,设置GO位,等待AD转换完成

网友D:
参考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A:
多大电容滤波?

楼主:
AD端口与信号源采用1K与0.1uF的电容进行简单滤波。

网友A:
保证参考电压不发生抖动就行了

网友E:
滤波电容应该再选择大一点,抖动效果更容易控制。我已经试过几次。

网友B:
理论上讲,保证参考电压恒定,是可以准确测量的

楼主:
有时候比理论值高出数倍呢

网友A:
参考电压有小幅抖动,则这个计数值就会有较大偏差

网友F:
你可以将小信号放大进行测量

网友G:
楼主参考电压多少??测量电压为50-100mv,这个测量电压就比较低了。

网友G:
假如参考电压为5v,测量电压100mv,那么8bitAD值也就是5而已。

网友F:
最好能将这个电压放大再测量。这是第一。
然后在AD采集后,可以采取一定的滤波算法来得到AD值。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多谢大家,先结贴了

网友H:
用个电池来试一下

网友I:
有没有注意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

网友J:
希望LZ上图.

网友K:
我是用仿真器观察的

第一、楼主在观察AD转换结果时,别用仿真器。将转换结果用串口发送出来再观察。因为仿真器本身也是个干扰源。
第二、请楼主确认一下供电电源是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那么AD转换结果跳动当然会大咯~~
第三、楼主需要确认导致AD转换结果跳动大是由AD自身噪音大引起的还是输入信号含有噪音引起的。确认的方法么,就是把AD的模拟信号输入端接到电源地上,看他跳动有多大~~
第四、上传电路图,的让大家看看你的电路是怎么接的,才会提出更好的建议~~~

网友L:
加个算术平均滤波

网友M:
高手呀!
学习中!

网友N: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