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clkout应用

楼主(2010-11-09):
原理没有用过CLKOUT引脚,假如让它输出脉冲的话,只要把0x0d寄存器以设置就可以了吗? 我为什么设置了却没有输出呢?  谁用过这个功能的说说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时钟输出引脚怎么输出脉冲。

网友A: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B:
必须加上拉

网友C(2012-11-05):
加上5.1K或者10K的上拉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