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小白求助:V5 自己添加的IPcore的ucf文件怎么写?

楼主(2010-11-09):
在做V5lx110t的官方的EDK的6个lab
第二个lab里自己添加IPcore,然后需要写UCF文件。
我刚刚接触FPGA,很多东西不懂。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请问:
1. ucf文件里的 LOC=AJ6
    我在v5lx110t-1163的Device/Package里查到   AJ6   18   IO_L16N_18
    IO_L16N_18 指的是芯片的物理管脚的编号吧?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2. 我想知道芯片的管脚都是干什么用的,应该如何分配,请问应该看什么资料,我同学跟我说看User Guide, 可是上面没有看到讲这个的。

有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呵呵,看来你真的是要多看文档了
1)AJ6就是物理管脚的编号,IO_L16N_18 是其标示,其含义可以在datasheet里查到
2)V5器件的引脚定义可以参考UG195。但我感觉你要建立起FPGA与普通ASIC有差异这个概念

网友A:
俄,其实没有那么复杂,UCF文件 就是管脚约束.
也就是说,你在FPGA里定义了各种输入输出端口,都需要和实际的端口相连接.这就是简单理解的管脚约束.
举个例子来说:你定义了一个输出端口A output,你想让你这个定义的端口去控制LED灯B.那你就需要把他们两个连接起来.因为芯片的管脚非常多,所以你就必须指定一个"张三"去接头(芯片的每一个管脚都有编号,例如"L13""L14".......在芯片的说明文档里有明确标示,如果你现在用的是开发板,那就去看原理图把,因为芯片的管脚都已经实际的连接好了,这就需要对号入座了),假设你派的是A13,那么你就要在ucf文件里,就需要把你定义的端口指派给A13,例如 A_input_pin<0> LOC=A13,这里A_input_pin是我定义后生成的引脚。
在实际的板子上,如果你是自制板子的话,就需要将芯片上被标示为A13的引脚和你的LED灯B相连接。如果是开发板,你就需要看原理图,找到实际已经与LED灯B相连接的芯片引脚。
OK。连接完成。
但是这只是最基本的,一般还要考虑电平IOSTANDARD,有时候还要考虑DRIVE,或者上拉还是下拉电阻PULLUP,PULLDOWN
这些都在user guide中,等会儿我找找直接传上来吧

网友A:
在V5的User Guide里就有.

Virtex-5 FPGA SelectIO Attributes/Constraints. PDF的236页

完整的语法描述.

不过要看原理的话就需要看Constraints Guide的User Constraints File(UCF)

楼主:
谢谢版主和2楼。
我不懂的地方实在太多。

FPGA的文档很多,我一次性全看完实在是难,只好边用边发现问题,自己搞不懂的地方就得求助各位。
谢谢。

网友B(2011-01-09):
这样还真不错,能学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