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控制转动角度?

楼主(2010-11-09):
如何能精确控制转动角度呢?
设计了一个转盘想控制角度,和多数舵机机械臂一样,底部直接连舵机,可是由于手臂很长(60cm),控制精度不够,用齿轮的话间隙也挺大的,有老师建议用同步带,大家给出出主意啊

网友A:
做个类似于编码器的装置,码盘与机械臂相连,测量码盘转过的角度。用同步带是不错的方案!

楼主:
不考虑闭环的话,同步带的精度要比齿轮高多少?

网友B:
一般而言,同步带的间隙小,普通齿轮的间隙较大,因此,同步带的精度要比普通齿轮高出许多,约低5-100个精度等级。

注:机械的间隙可理解为电气中的死角(死区)。

但是,随着机械加工水平和精度的提高,现在精密无间隙磨制齿轮随处可见,精密无间隙磨制齿轮克服了同步带传动时的拉伸性,精度更高,比同步带的精度再提升了1-10个精度等级。

网友C:
嗯,赞成同步带的方式。

--------------------------------------------------------------
www.robot360.cn中国机器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