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ilter solutions设计滤波器问题(附软件下载)

楼主(2010-11-09):
用filter solutions设计了一个贝塞尔三阶滤波器,运放参数按实际设置,得到结果后,然后用Orcad仿真校验,发现结果与solutions的相差很大,通带增益削减了40dB,截止频率也差很远。然后试着设计一个一阶的,再用Orcad仿真,发现虽然截止频率相符,但通带还是有10dB的削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Orcad考虑了更多的非理想参数而引起了这情况,但是也不会差这么远吧?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active implementation选框里面提供了不同的滤波器实现电路,不明白为什么不同的电路之间只要修改元件值就可以得到完全一样的响应。对于这些电路在help里有介绍,但是电路的名字都不好翻译,不知道哪位对这几种电路比价了解呢?
         这里把这软件上传分享

Nuhertz Filter Solutions v11.part4.rar

2 MB

Nuhertz Filter Solutions v11.part5.rar

Nuhertz Filter Solutions v11.part1.rar

2 MB

Nuhertz Filter Solutions v11.part2.rar

2 MB

Nuhertz Filter Solutions v11.part3.rar

2 MB

网友A:
我上次用另外一款滤波器设计软件,用Multism仿真没出现这么大的衰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那一款软件??

网友B:
我一般用TINA仿真。你可以试试是否也这样

网友C:
其实现在滤波器都有厂商专业生产,可按用户指标订制.通常仿真效果很好,但其实做时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

楼主:
看来不是专业做滤波器的人一般不会太深入对了解滤波器啊~~~

网友D:
注意运放的宽带和速度是否够,通常是10倍余量,还有就是运放本身的零极点也会干扰滤波参数,这个要考虑进去,电阻要微调~~~

网友E(2011-04-21):
回复 楼主:
可能是原软件是限制的,没有**

网友F(2011-07-25):
终于找到了,你太好了

网友G:
谢谢共享,非常好

网友H(2011-10-22):
楼主的问题我不会,我也是刚学,但软件收下了,多谢楼主,拜谢

网友I:
没用过,不知道情况怎样

网友J(2013-07-08):
差距大应该与你选择的运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