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最近在做一个USB的数据采集系统,AD为12的,想问问各位如果我USB数据包一次传64个字节,那么里面就包含了32个样点的信息,请问这32个样点如何处理,也就是说如何将高位、低位数据重新组合恢复成十进制的数据!

楼主:
没有人解答 自己顶顶

网友A:
AD采样值为16进制数,要得到十进制的数据必须做Hex->Dec转换.

楼主:
谢谢回复!Hex->Dec转换是肯定的,我想知道是不是上位机需要开辟一个数组来存储这个64个字节的数据包,然后每次提取两个字节恢复一个样点的信息,处理一个包需要提取3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