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认个芯片

楼主(2010-11-09):
各位大虾,最近遇见了一个大电流用的DC-DC电路,其中有一个芯片怎么也找不到,不知道是什么,麻烦高手们帮我看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顺便帮忙看看电路。
第2个图就是那个芯片
再发一个清晰点的

就是那个上边写这好象3296什么的那个芯片

网友A:
其实就是个开关器件,相当于MOS

楼主(2010-12-12):
这个芯片的外围是这样搭的,我想这象是一个类似电池保护功能的芯片,防止电池过放,2个电压比较然后当4脚电压小于5脚时,4脚反输出一个什么,这里面的2脚和3脚的输出和4脚是一样的,给后面的电路供电用,1脚和6脚的电压大概在0.6V左右。具体是什么 ,什么功能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希望高手们帮忙看看。
很急呀,请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B:
开关MOSFET,估计是fairchild的

楼主:
能说下具体型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帮帮忙,能告诉我你是根据什么判断的?还有具体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C:
直接找MOSE开关管

楼主:
前半部分是大电流的稳压电路,最大电流是15A,这个芯片的4脚接了电源电压,5脚接了稳压变换后的输出电压。1脚和4脚的电压直相同,2和3脚电压值是电源电压,然后2和3脚后面是报警电路,2和3脚接一个比较器,后面是低压报警电路,电源电压低于设定值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