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的疑问

楼主(2010-11-09):
哪位大侠给详细解释一下触发器的逻辑功能和电路结构之间的关系??

网友A:
这个得到数电书上去找找

网友B:
以前学过里面的关系,现在基本都忘例如,翻翻数电的书吧

网友C:
百度一下

网友D:
D,J-K触发器?
设计IC吗?

网友E:
建议你买本数字电子的书看看先

网友F:
这个问题有点宽泛了,楼主在做什么项目

网友A:
楼主指的是哪种类型的触发器

网友G:
建议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