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11-09):
最近遇到麻烦了! 用16F886,空片烧写程式进去后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一旦擦除后在烧写,即不能正确运行(AD采集部分运行异常),可以确认的是,板子没有问题,软件没有问题(以正常量产的软件),芯片没有问题(换了有10片,同样的问题)。再次烧录后读出程序与原程序逐行比对,没有发现问题。
芯片的时钟配置为内部RC。其他配置为默认,困扰许久,始终找不到问题在哪里,特来求助。
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版主!版主!救命啊

网友A:
最近遇到麻烦了! 用16F886,空片烧写程式进去后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一旦擦除后在烧写,即不能正确运行(AD采集部分运行异常),可以确认的是,板子没有问题,软件没有问题(以正常量产的软件),芯片没有问题(换了 ...
引用 楼主:

呵呵,既然你都那么确定没有问题,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根据经验,代码有问题的可能为99.9%

网友B:
试试先擦除,
然后校验看FLASH是有已经清空。

如果已经清空,
说明一定是你的代码问题,
否则,
下载器,下载电路有毛病

楼主:
3# yewuyi   呵呵...不好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个代码我已经生产了2批次几千台机了。一直都没有问题。这次的也是90%是好的,只有几十台不行。只要拿好的芯片换到不良品上,立马变好,可以排除外部原因。烧录器用ICD2,现在改换KIT3,效果一样。

楼主:
问题找到,是换了个EEpROM.代码里没有更新,导致的不稳定。谢谢各位

网友C:
问题都是在没有问题中产生:P

网友D:
呵呵,你使用的是内部RC,会不会将官方写的时钟校正值也擦去了,导致时钟偏差太大,然后它就不干活了,记得是不是有这么个值写在程序区的某个位置,好像。

网友E:
如果这个时钟校准值被擦去了怎么办呢?

网友F:
楼主如果每次都烧录几K的话,建议还是用PM3专业烧录器去烧录。
另外我公司有专业的烧录生产部门,配套服务销售。可以为客户提供烧录服务,可直接交烧录后料号给客户。
楼主可以考虑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