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42->3.3V的DC/DC降压芯片

楼主(2010-11-09):
各位大侠请推荐一款42->3.3V的DC/DC降压芯片

网友A:
将你的要求说的更详细点,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选取方案。

楼主:
42V->3.3V,
3A左右即可,有价格优势。
还需要什么信息?

网友A:
至少你在顶楼没说电流值。

楼主:
对不起,提供的参数不全
还请大侠推荐啊

网友B:
通讯电源模块,48V转5V比较多,转3V少见.芯片LM2596高压型带H的,最大电流也就3A.

网友B:
2576和2596HV输入都可以到60V

网友C:
48转3.3的电源模块很多的啊
UCC2891之类的做有源正激也不错
或者用UC3842一类的来做正激也可以的,次级用同步整流,效率很高的。

网友D:
貌似可以用DCDC转换器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