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EEPROM三线??【解决】

楼主(2010-11-09):
这种SPI三线啥意思???怎么用???
此为AT25xxx的EEPROM。。。
http://www.atmel.com/dyn/resources/prod_documents/doc0628.pdf

网友A:
MOSI  MISO SCLK 三个物理线

楼主:
MOSI  MISO SCLK 三个物理线
引用 网友A:

不懂。。。。
通常的三线制 都是接 SI SO SCK。。。。
不接CS吧????

这个SI SO 中间 接个电阻 怎么通信啊????

网友B:
从机都要CS啊

楼主:
从机都要CS啊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是 当一主一从 的时候。cs直接接地。。。。不接单片机io口。。
这样改没问题吧??

楼主:
还是没弄懂。。。。没人懂吗??

网友C:
标准的SPI是四线全双工的,这个是用MCU的双向IO口实现半双工的,节约一个IO

网友C:
不过那个240欧的电阻,会形成一个额外的功耗

网友D:
看图就知道了,三线当然是包括cs,sck还有一个IO,只是把数据线IN和OUT合用一个IO,串个电阻防止P1.4和SO两根输出线竞争。

除非IO口实在很紧张,否则没必要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原来是半双工啊~~~~我就想,一根线 怎么能既做输入又做输出。。。

网友E:
上官网看芯片资料吧,国外都有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