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传输距离与所用电缆关系大不大?

楼主(2010-11-09):
(无正文)

网友A:
CAN总线的传输距离与使用的通信介质关系不大,使用最多的是双绞线。最大距离能达到10公里!

网友B:
应该说传输距离与使用的通信介质有一定关系!CAN总线并不例外。 通常CAN总线专用电缆应该是特性阻抗为120欧姆的屏蔽双绞线电缆,如需提供中继模块供电,可采用含信号线、电源线的隔离屏蔽的综合电缆;如直埋敷设、有强电干扰,可加铠装型外护套

CAN总线通讯距离跟通讯波特率关系
波特率/K bps 1000 500 250 125 100 50 20 10
最大距离/m 40 130 270 530 620 1300 3300 6700

在现场使用中,通讯距离与理论值有较大差距。一次应用测试中,10K bps点对点通讯1000m正常,2000m失败。在具体的使用中应该进行测试验证。

无屏蔽双绞线1.5mm*2的,5K,3个节点,实测可以传输9700M

网友B:
一些关于CAN的资料

网友C:
楼上的资料不错,谢啦

网友D(2011-04-22):
传输距离与使用的通信介质品质有很大关系!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E:
刚开始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