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外部控制电容触摸按键?

楼主(2010-11-09):
有一种进口设备有很多的电容触摸按键,现在用户要求我想办法从外部控制每一个按键有效/无效。
我想2个办法,1是把连到触摸键上的线割断,然后把继电器触点串进去,但这样做连线稍长是不有问题?  2是把触摸键通过继电器触点对地接个0.1U的电容,是否可以使其失效,同样的问题,在不接入0.1U电容时外接的导线会不会使按键失效?

网友A:
从内部电路改比较好,如需保留原键盘操作功能可在原键盘至控制器的数据接口上串模拟开关,然后自己加入仿真键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