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总线加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低速总线上测试点随便加,高速总线(x00MHz/yGHz)怎么办?这些个总线都要做阻抗匹配,加测试点会改变track的阻抗特性吧,大家都是怎么搞的?用什么样的测试点?我以前用的都是间隔为100mil的双列排针。

网友A:
一般不会在成品板的高速总线上加测试点,某些情况下也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是背板,有足够的空间,则在端接处搞个测点也许可以。

一般在PCB上,可附有Test Coupon,采用仪器可实测PCB上相应微带线的特征阻抗。具体设计时,可根据器件供应商所提供的器件端口特性数据,结合具体所采用板材的测试数据,设计出初稿。然后做信号完整性模拟分析,随后再做测试板。

楼主:
谢谢楼上的,能不能那个具体说说怎么设计?我做实验室用的单板,可以加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