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51单片机两个寄存器减法的程序?

楼主(2010-11-10):
我正在学单片机,遇到一个问题,不会解决,请大侠帮个忙
     3200的数,每次减1,到零后再从3200开始递减如此循环,我只会单个寄存器的减法,请大侠指教,非常感谢!!感谢!

网友A:
分两个字节,先判断低字节是否为0,然后低字节减一,低不为0时一次减法过程结束,若低字节为0,判断高是否为0,若高也为0,将高低字节置为3200,否则高字节也减一,一次减法过程结束;重复以上过程。

楼主:
两个字节分别存放的是十进字数还是十六进字数?

网友A:
dec0:  mov  r6, #1 + high 3200
           mov  r7, #low 3200
dlp1:   djnz  r7, dlp2
           djnz  r6, dlp2
           sjmp dec0
dlp2:   ...
           ...
           ljmp dec0

51下有个变通的办法,设初值为-3200到DPTR,DPTR支持加一操作。
dec1:  mov  dptr, #-3200
dlp0:   inc    dptr
           mov  a, dpl
           orl    a, dph
           jnz   dlp0
           ...
           ...
           ljmp  dec1

楼主:
能编写具体的程序代码吗?谢谢!!!

楼主:
wh6ic兄!把程序写完整吗!谢谢!

楼主:
还有把3200用数码管显示出来,谢谢大侠!!

楼主:
在wh6ic兄的提示下,我已经把这搞定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