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恒流与专用恒流芯片

楼主(2010-11-10):
现在市场上有很多LED恒流驱动芯片
但是在很多开关电源里,我还是看到他们用运放进行恒流的
很不明白,既然运放恒流可以用,为什么他们还要用昂贵的LED恒流IC呢?
难道是运放的精度不够?还是效率不够呢?
又或者是电流不够呢?
但是,用运放+MOS的话,电流应该也能很大的呀。
很是不明白,还望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LED驱动的片子一般是开关的,一般是升压的,如果必须用升压的话,那肯定是电源电压不够大,运放组成的肯定不能用。效率比也比用运放做的这个要高,如果是降压的开关,效率也比这个高。

说说效率,如果电源都是5V,比较电压(Vfb)是0.2V,采样电阻为2欧,那电流就是100mA(假设LED可以承受),设LED压降为1.6V .

那开关电源(LED驱动)会输出1.6+0.2V=1.8V电压。效率为100%的话,总功率为1.8V*100mA=180mW,开关效率为80%的话,225mW.

如果是运放组成的话,不算运放的功耗,其它功耗为5V*100mA =500m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点
主要是我感觉,比如上图,mos也应该是当成开关来用
当电流过大时,Vref变大,导致运放的负反馈加大,运放输出一下子就变成低电平了
然后MOS截止
MOS截止,导致电流为0,所以,Vref为0了,这样,运放重新输出为高电平
如此反复工作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不是错误了

网友B:
楼主的电路是线性的,MOS管不可能工作在开关状态。
Rref上的电压等于VIN时,电路进入稳态,不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