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的直流电源,输出要不要滤波?

楼主(2010-11-10):
直流有刷电机调速,用pwm控制,需不需要滤波?

图一

这个图中那个电容C2是我加上去的,实际应用中却没有,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要?

   图二

这个是降压斩波电路,我对比两个电路,觉得他俩实际上都一样,都是控制占空比来调节电压。

我的pwm调速时候,占空比低时,电机噪音较大,我知道这是由于我的pwm频率低了,现在我想不改变频率,通过别的办法能不能降低噪音?比如我让输入电机的电源质量提高,是平滑的直流电,不是给他方波,这样会不会噪音小点,或者还有啥别的办法?

楼主:
file:///D:/Program%20Files/QQ2009/Users/285904148/Image/Image1/Z82WUAQX5CY0MBXU[Q5I3P3.jpg

图一

楼主:
靠,图片怎么不显示??

网友A:
二姨不认得你家D盘住在哪里哦,哈哈
点"高级回复" 点"批量上传" 点"插入" , 图片才会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多谢你,

楼主:
没人给出招

网友B:
两个电路确实都是滤波,但滤波方式不一样。
图2是使用电感滤波。开关管从关断到导通,电流从零上升到L中原有数值(即为电机中电流)。这样的滤波方式适用于电压源,即供电电压基本不变的电源。
图1是使用电容滤波。开关管从关断到导通,开关管中电流从零上升到一个非常大的数值,理论上是无穷大,参考电路分析教材中阶跃电压作用于电容电路。因此这种电路并不适用于电压源供电。若电源近似电流源,则这样的使用电容滤波的电路比较适用。

“比如我让输入电机的电源质量提高,是平滑的直流电”
这样做,当然电机噪音会减小。不过,这样做的成本比提高PWM频率的方法要高,体积重量都大,并不上算。

网友C:
就用图一,电容0.1uF(不是用来滤波),吸收高频干扰,
在电机两端并一续流二极管。
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且电机具有一定的机械惯性(这就等同机械滤波啊),这样速度已是平滑的了。

网友D:
就用图一,电容0.1uF(不是用来滤波),吸收高频干扰,
在电机两端并一续流二极管。
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且电机具有一定的机械惯性(这就等同机械滤波啊),这样速度已是平滑的了。 ...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用图一的电路,只是没有那个电容C2,pwm频率固定,只是在低占空比的时候,电机噪音很大,若把占空比调的越大,噪音越小,不知道有啥方法能不能让占空比低的时候,噪音也低下来??

网友C:
PWM频率多高?加了续流二极管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只有7点多k,有续流管,低占空比噪音大为什么?

网友B:
叙述不够清楚。
是什么样的噪音?频率与PWM频率是否相同?

网友C:
回复 网友C:
频率只有7点多k,有续流管,低占空比噪音大为什么?
引用 楼主:

频率低了点。
要判断是不是PWM开关引起的噪音,把马达接到一可调直流电源,调节电压使马达
转速与PWM调节电机时的转速一样,你看声音有何区别?

网友E(2013-02-28):
引用 楼主:
图一

图看不了啊

网友F:
C2的容量不能大,否则没发调速。马达要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G(2013-04-26):
引用 网友B:
两个电路确实都是滤波,但滤波方式不一样。
图2是使用电感滤波。开关管从关断到导通,电流从零上升到L中原 ...

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就用图一,电容0.1uF(不是用来滤波),吸收高频干扰,
在电机两端并一续流二极管。
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且 ...

续流二极管也可以不要,mosfet 的反并联二极管就可以给电机提供续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续流二极管也可以不要,mosfet 的反并联二极管就可以给电机提供续流

在这里MOS管的体二极管提供不了回路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MOS管的体二极管提供不了回路的。

恩 我想错了

网友I(2015-11-18):
请问你在低速的时候,C2有没有发热啊?

网友J:
看你的PWM是什么东西输出的,如果那种高级单片机输出的话就不用,还有就是你的精度要求

网友K:
专业PCBA样机贴片,及小批量试产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南昌庄边工业区2栋4楼
电话:13823795568
微信:13823795568
需要贴片,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