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定时器使用外部时钟问题

楼主(2010-11-10):
大家好,有用过外部时钟作为定时器计数时钟的吗?
试了几次,总是进不到中断里头,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用过的请分享分享经验吧,谢谢啦!

楼主:
没人回复吗?
会是因为外部CLK的时钟频率太高吗?
我只加了4MHz的CLK啊

网友A:
你是怎么进中断的阿

楼主:
怎么进中断?   定时器中断   计数值减为0之后触发中断的方式进中断

网友A:
那么,你是怎么判断是否进中断了呢

楼主(2010-12-14):
首先很感谢您对问题的关注!
我在中断程序中点亮了开发板的LED灯。由此判断中断程序是否执行。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启动?可以看看用户模块的参数里,有一项enable,选择成high试试看?

网友A:
可以把你的project 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不知道您所说的enable在哪儿,是定时器模块的参数?没看到有enable这个参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是中断程序中没有点亮led的PROJECT,因为不支持在线仿真,所以我是在中断程序中加一些点亮led来确定是否进入了中断,但是外部时钟就是进不了中断,我使用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接入能进中断,但是使用一个仪器提供的时钟就不行。

网友B:
9# smliu88 不会吧。。。我这里的定时器模块里有啊。。。你用的哪款片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下午的时候忘了加附件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信号发生器提供给timer的时钟信号频率是多少?一个仪器是多少?
这说明是一个仪器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示波器看过那个仪器提供的时钟,在4MHz左右,但是波形不是方波,会与波形有关吗?

网友C:
没用过这种芯片,一般4M时钟够大的了,让定时器数4M会把它累够呛,里边再写两条指令,一般的处理器就OVER了。

你查下它的计数能力。

网友C:
我刚查了一下,CY68013系列的MCU,T2引脚的外部时钟源的最大频率是3M。

我最近想做个比较快的计数,3US周期输出RAM中单字节的连续数据输出到DAC,基本68013就废了。哎,指不定要对算法做何种优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谢谢您的关注!我在CY8C24794芯片的Timer的Datasheet里看到的只有这个:时钟参数可从可用时钟源之中来选择一个。这些来源包括了48 MHz的振荡器(只在5.0V下工作)、24V124V2、其它模块以及通过全局输入和输出连接而来的外部输入。  请问您的3M是在哪儿查到的啊?

网友C:
咱俩说的不是一个芯片,两码事。我只是说计数器输入引脚外部接4M时钟,感觉很大。你说的是系统时钟才能达到48M,你应该查下定时器/计数器/串口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