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电源电压改变

楼主(2010-11-10):
正在设计一个数码产品,用到了一款PIC16F913的单片机,我们是6V的电池供电,通过RT9169-33CX这个电源芯片把6V转成3.3V,但是在测试的过程中,只要一给电源芯片供电,出来的电压就是4.5V。(整板测试)
我们又做了测试,只连接电源芯片和PIC单片机,什么都不接,出来的电压是2.5v,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单片机的问题,还是我的电源芯片的问题,在线等回复,谢谢各位~~~

穷,没分,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既然没有任何外接输出是2.5V,也不符合3.3V
可以肯定是硬件问题
另外这种情况适合用示波器检查,而不适合用万用表

网友B:
应该都不是,看看你的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