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166 串口

楼主(2010-11-10):
sh79f166新做的板,pl2303做串口,与pc机无法通信,整个系统是从sh79f161移植过来的,硬件应该没问题,把161的代码稍微修改了下,采样timer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timer3定时,现在无法通信,请问斑竹sh79f166的串口有什么特别设置的地方,麻烦贴份sh79f166 串口初始化的代码。

网友A:
有看到uart的波形么?可否将你的程序发出来 看看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EUART初始化-------------------
        TR2                =        0;                                                        //stop timer2
        //----------------------------------------------------
        TF2                =        0;
        T2MOD        =        Bin(00000000);                                //设置Timer2用于产生波特率(baudrate generator)
        T2CON        =        Bin(00110000);
        SCON        =        Bin(01010000);                                //设置串口通讯方式为8位异步通讯,波特率可变。
        RCAP2L  =        LOBYTE(UART_BAUDRATE);
        TL2                =        LOBYTE(UART_BAUDRATE);
        RCAP2H  =        HIBYTE(UART_BAUDRATE);
        TH2                =        HIBYTE(UART_BAUDRATE);
        //----------------------------------------------------
        TR2                =        1; //start timer2

        //SFR翻页
        INSCON  =   Bin(01000000);
        TR3     =   0; //stop timer3
        TF3     =   0;
        T3CON   =   Bin(00000000);
        TL3                =        LOBYTE(CLOCK_5MS);
        TH3                =        HIBYTE(CLOCK_5MS);
        TR3                =        1; //start timer3
        INSCON  =   Bin(00000000);
        //----------------------------------------------------
        IEN0        =        Bin(00110000);      //开启EUART和Timer2中断
        IEN1        =        Bin(00010000);             //开启Timer3中断
        IENC    =   Bin(00000000);

楼主:
这是euart初始的代码,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