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10V的设备如何该可输入220V电源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0-11-10):
最近接触不少输入110V的电器设备,为开关电源设计不是常见的变压器设计,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办法将110V输入的开关电源,通过简单的办法改成可以直接输入220V的,希望能有详细可操作的办法。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2:1的工频变压器。

网友A:
如果该设备是以前的110v专用,那么内部的电源应该是不可以兼容220v的。

直接调整内部开关电源估计比较麻烦,需要更改的东西太多。

网友B:
绕变压器,以前老式电源都是220转成110后在进行整流滤波 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