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信号输入时仪表放大器的放大问题

楼主(2010-11-10):
我用INA101仪表放大器做为信号的前级放大。
要求:输入信号可以为交流信号(45H~60Hz)和直流信号,0~50mV左右。
电路图按照下面电路设计
信号从J13输入,双电源+/-5V供电。
对于交流输入,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对于直流输入,电路不能正常工作,INA101输出有很大的纹波(有点像锯齿波),测仪表放大器输入(-IN,+IN)时,有很多毛刺的,同时有很大50HZ的波纹。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直流输入信号的地要与放大器的共地。这样交流输入时,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是不是直流输入信号的地要与放大器的共地
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是必须的

网友B:
先输入短路,看看情况再说

网友C:
这是个高精度的电路,要注意的事很多,欢迎加QQ讨论!

网友D:
自激了吧

楼主:
我感觉是浮地的缘故。不过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系统要测量三相电的,所以这个被测系统的地必须要与测试系统分开。

网友E:
两部分要共一个地,没一个基准怎么测,虽然这个仪表放大器是差分输入,但是对共模电压绝对是有要求的,想这样的接法,共模成分是不确定的,实在不行如果俩部分是相对独立的话,你先把-IN在接上AGND先试试看,本人是菜鸟,说错了,老鸟及时纠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