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插卡音箱原量图

楼主(2010-11-10):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可以插U盘,SD卡的音箱,五个按键。
带低音,两个喇叭,遥控器。

先前没有接触 过音箱,想自已做一个,有原理图的能不能给个!!!!!!谢谢
51899588@163.com

网友A: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下,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解码IC  一个功放,一个SD卡的插槽,完事了,我手上没现成的,我找找看,有的话发上来

网友B:
:)市面上的 应该是固化程序了的,接上电路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