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单片机控制双向可控硅调光电路电压220V

楼主(2010-11-10):
(无正文)

网友A:
T大叔堪称**图书馆啊!哈哈:lol活——体两个字居然是屏×蔽字。曰

网友B:
最好使用光耦隔离,调光需要使用随机触发的光耦。
到老tyw的书库里面慢慢看吧。楼主希望找个现成的电路,焊接好就工作,这样的心态不可取。

网友C:
老T爷子,你把楼主吓到了

网友D:
上图是王道,应该看的清楚了,量产过的,绝无问题,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D:
忘了提醒,注意安全,电路是非隔离的

网友E:
还有飞利浦公司的相关资料也可参考。

网友F:
参考参考

网友G:
用光控可控硅再控制大功率双向可控硅

网友I(点评):
回复 网友H: 这直接是一个rmvb视频文件,下载后,直接将后缀.RAR改回.RMVB就可以播放了。

网友J(2011-06-20):
第一个rar文件下载不了啊

网友K(2011-08-19):
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找到了

网友L:
一路狂顶啊  哈哈哈

网友M(2012-03-29):
15楼高手,能否分享原程序!

网友M:
15楼高手,能否分享原程序!联系:zhimingchou@163.com

网友M:
能不能发源码出来?强哥,给我灯光控制源码一个stanley988@sina.com

网友N(2012-05-20):
两年前的东东了,很强,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O:
一天只能下载50个?书没下完……:(

网友P(2013-06-29):
引用 网友I:

解压不了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应该改成灯光控制板RMVB.avi 才对哦, ***网上的那位仁兄写错了, 这个bug竟游荡了几年,哈哈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解压不了啊

你把后缀改成xxx.avi 就能看了

网友R:
老T叔,太牛了。无论什么问题都是一本书打回去

网友S(2013-09-14):
隔离光耦,驱动可控硅如MOC3021

网友T(2013-11-14):
为什么tyw发的文件,我现在不能下载了呢:'(

网友U:
精彩不断,看着有想动手的欲望了

网友V:
正在研究这个,电路搭了不少,成功率极低,顶楼上各位献上精华的高手!

网友Q:
引用 网友T:
为什么tyw发的文件,我现在不能下载了呢

己更新,去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Q:
己更新,去下

太好了,谢谢。

网友S:
话说可控硅调光,欧盟都不认可了,谐波超大,还折腾它干嘛!

网友W(2013-12-19):
引用 网友S:
话说可控硅调光,欧盟都不认可了,谐波超大,还折腾它干嘛!

学习了,刚好在考虑电机,应该是看用在什么地方吧

网友X(2016-06-14):
您这个电路有个地方不太理解,能交流吗,您qq多少,我的634257151

网友I:
引用 网友X:
您这个电路有个地方不太理解,能交流吗,您qq多少,我的634257151

就在这里说呗,当年的一个小制作。能记得多少就给你说多少。

网友X:
引用 网友I:
就在这里说呗,当年的一个小制作。能记得多少就给你说多少。

1、2051的P1.7输出高低电平即+5V或者0V分别控制可控硅的开、断,问下可控硅不停的开断,寿命能有多久?
   我做的电路是根据当前温度去控制开关,高了就关低了就开,开关会比较频繁

2、过零检测电路没看明白,负半轴二极管截止被钳位,P3.2输入时0;正半周期三极管Q2导通,P3.2能承受220V的电压?

3、过0的时候,P3.2输入貌似也是0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X:
1、2051的P1.7输出高低电平即+5V或者0V分别控制可控硅的开、断,问下可控硅不停的开断,寿命能有多久?
  ...

1、并不是+5V可控硅就开,0V可控硅就关,你要去学习可控硅的基本工作原理,可控硅是触发导通,在每一个过零点会自动关断。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可控硅每秒钟要被触发导通,自动关断50次,因此,你担心的寿命问题并不存在,只要你的负载开通瞬间冲击电流没有超过规格书的值就可以了。
2、负半周放了个二极管钳位是为了不让-311V电压加到三极管的基极上,虽然串了电阻,但是过高的负电压加在三极管基极会对三极管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击穿三极管的BE结。
3、过零时,三极管截止,P3.2是高电平。正半周时,三极管导通,P3.2是低电平,负半周时,三极管截止,P3.2是高电平。从正半周过度到负半周过零时,P3.2由低电平跳变到高电平,形成上升沿。从负半周过度到正半周时,P3.2由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形成下降沿。

网友X:
引用 网友I:
1、并不是+5V可控硅就开,0V可控硅就关,你要去学习可控硅的基本工作原理,可控硅是触发导通,在每一个过 ...

1、我现在的意思是在过零点,单片输出5V(应该大于G极的控制阈值)可控硅就导通,过零点时0V肯定截止嘛?我这种方式等于是输出5V或0V,就等着过零点的发生呢,理解对着吧
2、过零时,三极管截止,P3.2是高电平,此时P3.2是不是JP1的2端口电压220V?如果不是这个高电位是哪里来的,如果是单片机能输入220V吗?
3、可控硅的T1>T2,G极输入到底是正电压还是正电流就会导通,多大的值?我看可控硅的参数说明上也没写,我用的是BT136。
非常感谢!

网友Y(2017-01-04):
引用 网友D:
上图是王道,应该看的清楚了,量产过的,绝无问题,自己研究下吧

大哥,你这电路能够提供多大电流呀?

网友Z(2017-02-24):
引用 网友D:
上图是王道,应该看的清楚了,量产过的,绝无问题,自己研究下吧

请问串在稳压管上面的那个1K电阻是什么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