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T触摸IC,触摸调光,触摸按键、触摸开关

楼主(2010-11-10):
我公司专业从事触摸按键感应按键IC的开发经营

     主要种类有:触摸按键IC、触摸调光IC等,感应距离在0-8mm。

     主要产品型号
     SJT5101 SOT23-6 1个触摸按键,低功耗,有按键、开关功能,高低电平可选

     SJT5102 SOP-8 2个触摸按键,超低功耗,具有按键、开关功能CMOS输出和OD输出,输出高低电平可选,单独设置灵敏度,内嵌稳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SJT5104 SSOP-20 4个触摸按键,超低功耗,具有按键、开关功能,CMOS输出和OD输出,高低电平可选,单独设置灵敏度,内嵌稳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SJT5108 SSOP-28 8个触摸按键,超低功耗,直接输出,CMOS和OD两种类型,高低电平可选,多重按键消除功能,内嵌稳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SJT5116 SSOP-28 16个触摸按键,超低功耗,提供IIC和串行数据两种通讯方式,带中断,可设置两个IIC_ID地址,允许两颗SJT5116同时挂在一个IIC总线,多重按键消除功能,内嵌稳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触摸调光IC 型号
     SJT0801 SOP-8 1个触摸按键,4段调光和无极调光两种模式,极少的外围元器件,自由设置灵敏度,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

     SJT0804 SOP-8 遥控+触摸+LED调光,1个触摸调光按键,触摸实现ON/OFF、无段调光功能,调光**功能,遥控可实现开/关、自由亮度调节、4级至9级固定亮度选择、慢闪(2.5秒闪烁一次)、操作简单方便。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使用恒流/恒压电源的球泡灯,LED灯串等

     SJT5201 DIP-8 金属体触摸调光芯片,用于金属壳触摸LED调光台灯,4段调光、3段调光和触摸开关等模式,可以将整个金属体作为感应电极,不会误触发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亮度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电容式触摸感应面板PCB Layout指南.pdf

楼主:
SJT触摸IC,触摸调光,LED调光,遥控调光,滑动调光  触摸调光IC 型号  SJT0801 SOP-8 1个触摸按键,4段调光和无极调光两种模式,极少的外围元器件,自由设置灵敏度,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    SJT0804 SOP-8 遥控+触摸+LED调光,1个触摸调光按键,触摸实现ON/OFF、无段调光功能,调光**功能,遥控可实现开/关、自由亮度调节、4级至9级固定亮度选择、慢闪(2.5秒闪烁一次)、操作简单方便。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使用恒流/恒压电源的球泡灯,LED灯串等     SJT5201 DIP-8 金属体触摸调光芯片,用于金属壳触摸LED调光台灯,4段调光、3段调光和触摸开关等模式,可以将整个金属体作为感应电极,不会误触发 触摸滑动调光IC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亮度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RGB 70150A说明V1.0.pdf

楼主:
 触摸调光IC 型号
  SJT0801 SOP-8 1个触摸按键,4段调光和无极调光两种模式,极少的外围元器件,自由设置灵敏度,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

  SJT0804 SOP-8 遥控+触摸+LED调光,1个触摸调光按键,触摸实现ON/OFF、无段调光功能,调光**功能,遥控可实现开/关、自由亮度调节、4级至9级固定亮度选择、慢闪(2.5秒闪烁一次)、30分钟长时间延时关闭、1分钟/2分钟/4分钟/8分钟短时间延时关闭等功能,操作简单方便。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

  SJT5201 DIP-8 金属体触摸调光芯片,用于金属壳触摸LED调光台灯,4段调光、3段调光和触摸开关等模式,可以将整个金属体作为感应电极,不会误触发

楼主:
按键、开关类
     SJT5101 SOT23-6 1个触摸按键,低功耗,有按键、开关功能,高低电平可选

     SJT5102 SOP-8 2个触摸按键,超低功耗,具有按键、开关功能CMOS输出和OD输出,输出高低电平可选,单独设置灵敏度,内嵌稳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SJT5104 SSOP-20 4个触摸按键,超低功耗,具有按键、开关功能,CMOS输出和OD输出,高低电平可选,单独设置灵敏度,内嵌稳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SJT5108 SSOP-28 8个触摸按键,超低功耗,直接输出,CMOS和OD两种类型,高低电平可选,多重按键消除功能,内嵌稳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SJT5116 SSOP-28 16个触摸按键,超低功耗,提供IIC和串行数据两种通讯方式,带中断,可设置两个IIC_ID地址,允许两颗SJT5116同时挂在一个IIC总线,多重按键消除功能,内嵌稳压系统,抗干扰能力强

楼主:
SJT触摸IC,触摸调光,LED调光,遥控调光,滑动调光

SJT触摸IC,触摸调光,LED调光,遥控调光,滑动调光

 触摸调光IC 型号
  SJT0801 SOP-8 1个触摸按键,4段调光和无极调光两种模式,极少的外围元器件,自由设置灵敏度,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

  SJT0804 SOP-8 遥控+触摸+LED调光,1个触摸调光按键,触摸实现ON/OFF、无段调光功能,调光**功能,遥控可实现开/关、自由亮度调节、4级至9级固定亮度选择、慢闪(2.5秒闪烁一次)、操作简单方便。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使用恒流/恒压电源的球泡灯,LED灯串等

  SJT5201 DIP-8 金属体触摸调光芯片,用于金属壳触摸LED调光台灯,4段调光、3段调光和触摸开关等模式,可以将整个金属体作为感应电极,不会误触发

触摸滑动调光IC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亮度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楼主:
SJT触摸IC,触摸调光,LED调光,遥控调光,滑动调光

 触摸调光IC 型号
  SJT0801 SOP-8 1个触摸按键,4段调光和无极调光两种模式,极少的外围元器件,自由设置灵敏度,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

  SJT0804 SOP-8 遥控+触摸+LED调光,1个触摸调光按键,触摸实现ON/OFF、无段调光功能,调光**功能,遥控可实现开/关、自由亮度调节、4级至9级固定亮度选择、慢闪(2.5秒闪烁一次)、操作简单方便。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使用恒流/恒压电源的球泡灯,LED灯串等

  SJT5201 DIP-8 金属体触摸调光芯片,用于金属壳触摸LED调光台灯,4段调光、3段调光和触摸开关等模式,可以将整个金属体作为感应电极,不会误触发

触摸滑动调光IC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亮度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楼主(2010-12-18):
SJT触摸IC,触摸调光,LED调光,遥控调光,滑动调光

SJT触摸IC,触摸调光,LED调光,遥控调光,滑动调光

 触摸调光IC 型号
  SJT0801 SOP-8 1个触摸按键,4段调光和无极调光两种模式,极少的外围元器件,自由设置灵敏度,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

  SJT0804 SOP-8 遥控+触摸+LED调光,1个触摸调光按键,触摸实现ON/OFF、无段调光功能,调光**功能,遥控可实现开/关、自由亮度调节、4级至9级固定亮度选择、慢闪(2.5秒闪烁一次)、操作简单方便。适用于非金属壳的触摸LED调光台灯,使用恒流/恒压电源的球泡灯,LED灯串等

  SJT5201 DIP-8 金属体触摸调光芯片,用于金属壳触摸LED调光台灯,4段调光、3段调光和触摸开关等模式,可以将整个金属体作为感应电极,不会误触发

触摸滑动调光IC

     SJT2010  TSSOP-20   触摸指示 、触摸滑条/转轮、亮度**、渐亮渐暗

网友A(2014-08-11):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