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波特率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10):
本人用lpc23xx系列芯片(内置can的控制器),用pca82c250作为收发器,波特率在250k及一下可以通信,在500k,800k,1M时不能通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急急急!pca82c250是通信波特率好像可以达到1M的啊!

网友A:
线长度、终端电阻。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波形。

网友B:
82250是用在低速上面的,tja1050是高速常用的。
可能是波特率设置有误差,建议重新计算波特率,采样点位置换一下,总线延迟多给点。

楼主:
各位大哥好,我补充一下,我的fpclk是24M,zlg给的计算公式是BPS= fpclk/((TSEG2 +TSEG1+3)*(BRP+1))
如果想在1M下通信,TSEG2 ,TSEG21,  BRP 各设为多少合适!

网友B:
都试一下吧,还是要跟你实际使用环境来看的.
用阻值低的屏蔽双绞线.

网友C(2011-01-21):
网上好像有一个波特率的计算软件,你可以去找找。

网友D:
多长的线?终端电阻是否匹配?

啊……没看到2L……

网友E:
与波特率无关,只要是自己发自己收。主要看你物理层介质问题,还有一个控制斜率的电阻(基本上也是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