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怎么显示不出18B20的个位和十位

楼主(2010-11-10):
uchar zhuanhuan(void)
{
uint a;
uint b;
uint t;
float tt;
ini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delay1(300);
ini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a=read_byte();
b=read_byte();
t=b;
t<<=8;
t=t|a;
tt=t*0.0625;
t=tt*10+0.5;
return t;
/* b<<=4;
b+=(a&0xf0)>>4;
return b; */
}

网友A:
你这仅仅返回去的是t,你还没有显示的程序啊,况且返回去的数也没做处理,最起码也要分离出来吧,再送去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