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极管容易烧

楼主(2010-11-10):
(无正文)

楼主:
电路输出到电磁阀  D24 用于吸收 电路中电磁阀产生的电火花  原理上分板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 现场烧了好几个 主要D24击穿短路     请大伙帮分析一下原理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电火花用电容吸收吧

网友B:
没有消耗电路怎么消除火花

网友C:
换个电压大的二极管!

网友D:
耐压不够~~~

楼主:
各人认为 应该是电IN5819正向导通电流不够大,我的电磁阀工作电流 差不多400mA ,断开时 由于二极管in5819不是立即导通,在二极管两端会感应出较高的电压,当二极管导通时会有较大的电流.

对于8楼说的 "当电磁阀通电瞬间,将有一个电压较高,电流较大的能量穿过二极管" 有点不理解 电磁阀断电瞬间 是不是更确切

对于5楼 6楼 7楼 说的耐压不够有点不理解  通电瞬间由于电磁阀电感特性电路中的电流很小 也不会有太高的电压,  断电瞬门可能会有较大的电流通过D24 ,但电压应该电正向电压 。应该不是反向电压耐压不够.

IN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最大峰值反向电压:40V
最大反向有效值电压:28V
最大直流阻断电压:40V
最大正向平均整流电流:1A
最大正向压降:0.6V(1A)

网友E:
电磁阀问题,主要是电磁阀切断时,产生一个很大的自激电流,把二极管烧掉,在二极管的两边并上一个几纳或几十纳法的电容应行了。
再次,应可换个耐压性更强的二极管。(此问题并非产生火花引起烧毁二极管!)

网友F:
用个大点功率的TVS管解决,二极管烧毁是电流击穿的。

网友G:
赞同 11 楼。

火花是由于继电器触点离合时两端电压击穿空气产生的电弧, 与D24无关。 D24的作于是泄流,释放掉电磁阀线圈存储的能量,这样可以快速再次能够使用吸合。电磁阀切断时, 线圈两端电压被D24限制在0.7V, 电流不会突变, 如果线圈内阻不大, 会有一个较大的续流流过 D24, 可能导致 D24 烧毁, 加电容不完全能解决问题。 把 D24 换为电阻可以解决问题, 只需稍稍考虑泄放时间而已。

D24 与 D20 的作用相似, 但 D20 是必须的, 因为 D20 把电压控制在12.7V, 以免击穿 Q2, 而D24则无此担心。

网友H:
D24的作用是续流,在继电器触点断开瞬间开始导通,因为电磁阀的线圈电流不会突变,流过D24的电流不会大过电磁阀工作时的电流。
估计是某种原因(例如振荡)在D24上施加了大的反压,这个很好验证,用示波器看看就清楚。
肖特基二极管的优点是压降低速度快,能承受N倍的瞬间过流,最合适的应用场合是开关电源的低压侧高速整流,缺点是耐压做不高,不适合用来做电磁阀续流管,1N4001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G:
15楼 ocon, 如果电压振荡倒是会把 D24 反向击穿, 但这意味着线圈两端接有电容类的容性器件, 我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 而且击穿只是相当于一个稳压管, 不至于烧毁。用1N4001 串上一个电阻, 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在IN5819上面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网友J:
同意15楼的:D24的作用是续流,在继电器触点断开瞬间开始导通,因为电磁阀的线圈电流不会突变,流过D24的电流不会大过电磁阀工作时的电流。

楼主:
    有见过这样的电路 处理外部感性负载的反向电压(用于门禁系统),  1楼图  D24 同类产品中有见过使用 IN4004/ IN4007,

我想将D24去掉不用,不知道会不会产生其它的问题

网友K:
继电器可以不用了哦!二极管用个大的1N5408

网友H:
去掉D24的话继电器触点很快就完蛋,一只1N400x肯定比两只压敏电阻便宜,而且能更好的保护触点,缺点是电磁阀释放时间会更长。

网友L:
二极管可以串联并联几个,耐压和电流都解决了,主要是根据电磁阀的参数来确定
阻容吸收电路也是可以用的,SCR就经常使用阻容吸收

楼主:
回22楼 小区门禁电路中 用的是电锁 也是感性负载,很多也是没有用元器件对电锁的反峰电压吸收,也不见得触点快高烧蚀掉。当然有去吸收反峰电压总比没有的好 ,阻容吸收是一种好办法. 1N400X  也是用人在用.

回 23楼  "二极管可以串联并联几个"  老板不会同意的  元件要钱  焊接也要钱:lol

网友M:
负载电磁阀的等效电路是不是电阻串电感?要是这样的话不应该烧啊,难道还有电容,引起振荡?

建议楼主还是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很容易确定为什么烧的。

网友N:
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电路在空载时,也就是在CON2外接负载掉时,多运行几次继电器,D24有烧过的吗
在我看来这个D24是用来泄流更是用防电火花的,我猜想CON2之后的电路应该是一台有电动机,当没有这个D24的时候,只继电器一断开,电动机的电动势立刻相反,并且电流奇大,此时会击透空气放电产生火花,
接上D24后,它的反向电动势会通过D24形成回路到达它电极的另一端,而此时电流也极大,所以D24要有足够
足够大的电流承受度,所以建议改大D24的型号,并与其并联一个10到470NF无极性陶瓷电容,这个有助于D24的保护!!!

网友O:
回复 楼主:

直接上一个1N4007...如果烧了..我真没哲..

网友N:
1N4007不是肖特基二极管的,

网友P:
容易造成V6击穿,但也不一定,只要看管子的反向耐压,

网友Q:
各位大侠,单片机电子琴的关键技术是什么?????????
跪求回复

网友R:
市场上有买的阻容模块,接上就行了

网友J:
去掉是不行的:1 电磁阀关闭会慢;2电磁阀线圈内的能量无法泄放,只能变成内能,就是会热了。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S:
去掉D24也不会有问题,你这电池阀电压才12V,怕出问题用个阻容吸收电路就可以了。知道接触器吗?线圈电压380V那种,我直接用最普通的10A/240V那种小继电器控制线圈电压通断,接触器的线圈通断产生的反向电压比你这小电磁阀大的多了,用试验过一次,10S一个周期(1个通断周期,用单片机控制)运行了1天,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H:
楼上要加强学习啊,交流电跟直流电是不同滴。。。

网友T:
同意1N4007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U:
续流二极管再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限流,电容的作用应该是延迟吧。

网友V(2010-12-20):
建议在电磁阀并联个电容或者续流二极管
,或者加个TVS

网友W:
同意用大一点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