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PC2132是怎么了

楼主(2010-11-10):
我有两片不同的板子,上面使用的都是LPC2132.
可以用ISP编程工具能读到PortID号和boot LOader ID,擦除和查看也都提示成功.但是在下载的时候弹出来个通信失败file:///E:/0.jpg
使用ulink2在调试设置界面调出内容如下:file:///e:/1.jpg
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另外使用Jlink时候的板子信息如下e:\2.jpg

楼主:
程序现在也只是一个点灯的测试程序.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A:
硬件连接 的问题?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