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CD2LE问题

楼主(2010-11-10):
连接ICD2LE时显示“ICD0286: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ICD
ICD0082: Failed MPLAB ICD 2 operation”
网上搜索了一下,说是“操作系统有误,此时手动下载操作系统即可。”

我的MPLAB IDE设置的是“自动下载操作系统”,以前用ICD2LE烧写程序一直好用的,最近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是我的ICD2LE坏掉了还是设置上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有些新的料号ICD2不支持了

网友B:
买个ICD3试试,我这个刚买了一个,以前用的也是ICD2,不过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