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VS接在哪个位置合适?

楼主(2010-11-10):
如图,这是我的A/D输入部分,想加个TVS抗干扰,加在A,B,C 哪个位置合适呢,为什么?

网友A:
个人感觉接在A点

网友B:
外部连线入板处。

网友C:
A处,第一道保护。

楼主:
接在B点或C点有什么不好呢?像稳压管那样,超过稳压值的电压降落在电阻上

网友D:
尽量口入口处!

网友E:
TVS面对的是高频,大流量的干扰,对线路来说,完全用高频大电流的角度去看,铜线都有很大的感抗,大电流则把这个问题更激化,你用万用表量的0。001欧变成了10K,所以TVS要J尽可能的放在入口。

网友F:
接口处,布线也是

网友G:
从口处入。。

网友H:
回复 网友E:
9L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