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把公司弄停电了

楼主(2010-11-10):
本来我是想测一个开关电源L,N对地漏电有多大的:L,N线没接开关电源,地线接上,用万用表电流档红笔接L线,黑笔接开关电源L端子;N线也是这样测的;测了两下,突然跳闸了;跑去电柜一看,总闸空开跳了,漏电开关却没跳!这是为毛啊??真是想不明白,搞得我都不敢测了。。。

网友A:
应该不会吧,是不是碰到短路了。

楼主:
如果短路,分接的空开应该先跳啊,总闸空开不应该跳吧

网友B:
有可能是总闸的灵敏度太高了...我曾经也遇到过..次路的空开不动..总空开却动作了....

网友C:
如按你说的,电路完全接对的,为啥跳闸,那除非是你的电源器是坏的。

网友D:
对地一点点就跳了,肯定漏电了,也许别人弄漏电的,和你无关,只是你巧合啊!

网友A:
同意楼上,也许是巧合。

网友E:
恩,应该是巧合吧
www.icbom.com

网友F:
同事们都很高兴呀。又可以放会儿羊了!

网友G:
也许别人打了个喷嚏,震的,

网友H:
你别吱声,要不那些没保存代码的同事准找你算账。

网友I:
搞电源是要注意点,特别是强电!
可以联个仪器,看一下是否瞬间电流过大,
测试开发还怎么也要继续呀.
问题是暂时的!

网友J:
也许真的是巧合~

网友K:
空开有问题吧
否则你的表笔就该炸开花了

楼主:
根据后来测试没再跳,把此次事故归结为RP问题~~

网友L:
的确需要主要注意一些,无论强电弱电都应该小心,安全第一

网友M:
是啊,电源是是很危险地

网友N:
之前我一个下午把办公室跳闸3次,哈哈。

网友O:
精神可嘉···

网友P:
绝对是会跳的。
地线和零线之间的电位差并不是零,接通的时候会产生电流,保护器只要检测到火线、零线电流不平衡就认为是漏电--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