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量?

楼主(2010-11-10):
随着电池电压下降,参考电压如果用电池电压,肯定测不准了,如果不能用外接的参考电压,有好方法吗?

网友A:
在电池还正常的情况下报警
想想手机的方式

网友B:
一定要有独立的电压基准源,有专用芯片,要求不高时可用稳压管或PN结压降做基准。

楼主:
由于成本问题,不能加独立的电压基准源,也由于功耗问题,稳压管会增加功耗,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路设计是怎样的,用电池去做参考电压...不但不“准”,还提高了成本
可以试着改一下电路吗?比如用LM358

网友D:
用MCU内部参考电压,ADC输入。
例:如果IC工作电压是5V,建议用内部参考3V。

网友D:
用MCU内部参考电压,ADC输入。

网友E:
并不是所有的带ADC的单片机都有内部基准源的

网友E:
LZ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用一个TL431外接几个电阻就可以搭成一个2.5V的基准源,稳定性很高

网友F:
用TL431吧,这个我也用过
还可以

网友G:
TL431的功耗也并不低,LS两位推荐的方案,还是需要过这一关。

另外,TL431也是需要好几毛银子的,几毛银子的电压基准也多的是,而且功耗也远远小于TL431

网友H:
最好不要使用REF1004,这个片子好几呢,比CPU都贵。

网友I:
用一个LDO芯片  输入接电池 输出为参考电压  输入电压范围选择在 电池的电压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