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设计中如何有效降低电池功耗

楼主(2010-11-10):
(无正文)

网友A:
尽量考虑选择具备“睡眠”功能的器件(不仅是MCU)。系统设计遵循没事便“睡”的原则。

网友B:
个人的经验,当MCU到了最低耗电流时,尽量配合外围电路也是解决低功率的有效方法。

网友C: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睡眠
另外尽可能的简化电路
减少额外支出

网友D(2011-04-30):
选择每个MZ低的电流值,工作电压低,指令效率高的处理器.'SOC'程度愈大愈好,信号处理完就自动进入低功耗状态.要用时,自动激活.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尽量使用低的工作频率.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