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MC55模块打开TCP不成功

楼主:
如题,小弟实在惭愧,已经发帖问过多次,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这次碰到的问题,我查看了AT命令,MC55的数据手册,但还是解决不了,怀疑是模块坏了,但手头又没有新的模块,很是纠结,还请大虾们帮帮忙!不甚感激!
下面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AT 命令,

等待大概5分钟的样子,返回说连接超时,我们做实验的socket终端采用的是服务器类型,连接网络是通过路由连接的,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之前用相同的模块是调试通了的,重新调试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怎么办呢??

楼主(2010-11-10):
与上次唯一的不同就是at+csq返回的数值是+CSQ:31,99,31只能说明信号质量好,查阅了数据手册,18也是可以进行通信的呀

网友A:
你最好先了解清楚192.168.。。。是什么地址再来玩GPRS;

至于“+CSQ:31,99”,读数据手册的时候最好仔细点,别光看第一个参数的定义,仔细看看第二个参数怎么说的再来问这种问题。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GPRS属于广域网,而192属于局域网
其次,对于“+CSQ:31,99”,看数据手册的时候是看了两个参数的意义的,对于99是说误码率是不知道或不能检测的,因为只有在进行通话的时候才能够检测,这个和能不能登陆网络有什么关系呢?007大侠能否解释一下呢?非常感谢!

网友B:
服务器端设置了么.....lZ?

没有直接连接

iot0.com 的2000端口, 这个是echo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提醒哈!主要原因还是浪子007所说的,在服务器那边端口是设置正常的,

网友C:
试试看:
1、把你IP地址换成这个网站查得的 http://www.ip138.com/
2、路由器里面设置一下DMZ
DMZ (Demilitarized Zone) 是用来允许一台 LAN 端的个人电脑完全暴露在网际网络上。
激活关闭
IP 地址 192.168.1. 109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试着用您的方法进行了设置,应该是可以联网了的,只是还有些问题,应该是我编写的软件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调试!特别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今天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了,按照您的方法进行了设置:
激活DMZ并将IP设置为192.168.1.110(装有socket tool的主机IP地址),然后进行了上述的AT命令发送,当发送AT^SISO=1时,返回OK后,还是说连接超时,并提示有收到2个字符,提取出来是OK如下图所示:

网友D(2016-04-13):
引用 楼主:
7# zyok
您好!今天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了,按照您的方法进行了设置:
激活DMZ并将IP设置为192.168.1.1 ...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试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有结果,仁兄研究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