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屏?

楼主(2010-11-10):
后面:OPTREX JAPAN
DMF500N.

网友A:
呵呵、这屏也够大的、、、

网友B:
反过来看背面芯片,然后上网找。。。

网友C:
拍照时先轻轻按下一半快门,等提示对焦完成再全部按下去……还有这么近距离一般要拨到“微距模式”

网友D:
160*128的模块,可以找相同驱动芯片的其他模块代换。
6楼,貌似楼主的手机和我一样没有对焦功能。

楼主: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E:
160*128的模块

网友F:
焦距没对准啊,后面的电脑水杯看得很清楚,板子却看不清

楼主:
用手机拍的。

楼主:
还得请大家识别,闲置着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