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要做个小东西,请大家给点指导

楼主(2010-11-10):
大家好,小弟最近要完成一个任务,是有关汽车电子的,想请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
这个任务说起来也简单(对于那些大侠们当然简单),主要就是把原来板子上面的飞思卡尔单片机换成PIC的单片机。做代码移植,硬件电路稍作改动。

现在我说说比较困难的地方:
1、本来做这个项目的人已经走掉了。
2、程序没有流程图,代码注释很少。硬件没有原理图,只有板子和PCB。
3、这两种单片机都没有怎么接触过,也没有任何开发经验。

想请大家给点建议,我该从哪下手?
最后再说下,这块板子是用来控制汽车的车窗、车锁、车灯还有其他一些部件的控制。

网友A:
这种情况往往是项目奖没有结算导致前面那个老兄走了……

建议先谋划好如何拿到你那份,再考虑怎么做事: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倒不太在意,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想知道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完成好任务b]

网友B:
有没有项目完成期限?如果有,你要吃苦头了。你先要熟悉两种mcu的架构。搞懂电路图,再去读懂程序的架构。最后才能动手作修改。程序是c写的还好一点,如果是汇编的,就看你的功力了!

网友C:
恭喜,你比纯抄板的要幸福,起码有源码。 :)

网友D:
你还有源码,我做过一家厂有一次最搞的,因为项目是叫别人开发的,项目做完了,给了钱了,后来要改东西,叫我改,我问老板有没源码,我说有源码就能改,老板说有,结果拿一个HEX文件来,我当场晕倒。

网友E:
还不如老板告诉你要完成的功能,你再分析这个参考板的输入和输出,重新设计好了。
汽车电子,这些简单的控制,除了可靠性设计,其它没有多少难度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你们老板真是世外高人啊。。。

还不如直接看PIC的,根据功能说明(如果没有的话,去测试原版的)自己做一个,改别人程序是最烦人的。

网友G:
老板当然是高人啦,能赚钱就是高人,难道还要跟电工比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好是C写的。。。

楼主:
大概的功能我也能看的懂,但是有些细的地方不是太明白。
回复 网友E:
至于程序看的就更那个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说说你是怎么搞定的吧,传授点经验

网友G:
不想自己重做的话就先按PCB把原理图画出来再说吧。不明白的地方上图啊,没图谁也帮不了你。

网友H:
按楼主描述应该是个汽车中控锁控制的东西,一般的话用不着这么高级的单片机...所以猜测可能是总线控制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是人家公司的东西,不方便传。(~ o ~)~zZ

楼主:
回复 网友H:
确实是,但是这块板子上面没有用到总线

网友I:
你要想查两款单片机的资料就去官方,如果你想企图在这能得到点意外收获,那就趁早断了这个念头。
做项目解决问题还是得靠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只是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从哪方面下手吧了。

网友J:
先搞懂 功能 然后读代码 然后移植
很简单的 不要恐惧  读别人代码分析他的思路也是享受 我最喜欢读别人的程序 读懂了很高兴 就像下棋看穿了别人的陷阱一样

网友K:
代码有多少?!

代码量不大的话,移植也还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有那么点意思。读懂一点就会觉得离成功就近了一点

楼主:
代码倒不是太多。关键是没有流程图,注释也很少。里面的变量起的名字估计只有
回复 网友K:
他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K:
这样的程序结构一般都很简单,猜一猜就知道了,不会很罗嗦,如果写的程序结构很烂,那么可以毫不犹豫的把这个程序扔了,否则照搬的结果就是产品问题多多。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L:
很难!!呵呵,我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的,原来的软件全是方案公司做的,我进公司不管他以前是什么东东,照着他的功能,从头重新写过就没事,我就这么干,三个月,六种机型都OK了,**,不要怕,不懂就学,问,新身经历,对个人很大提高,此之前我就没搞过项目,学单片机也就三个月。但这样的情况就是老板不懂你想咱搞就咱搞,能出产品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这样的亲生经历很有借鉴价值。谢谢~

网友M:
先按PCB 画出原理图 搞清楚硬件构架  然后读懂手头的单片机程序代码 然后根据两个不同的单片机区别进行硬件原理图修改 同时可修改软件 如项目时间经费允许 可以用新单片机飞线试试修改后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程序调试成功后  定最终硬件原理图 然后修改PCB  发板  板回来后最终调试程序  没问题交差 拿奖金 回家抱老婆

网友N:
这种情况只能有耐性的慢慢看,自然会峰回路转。

网友O:
自己琢磨先,别人说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你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O:
嗯,最近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