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源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楼主(2010-11-10):
请教各位,此电路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怎么计算的了?

楼主:
还有请问这是个几阶滤波器了?

楼主:
自己顶了,怎么没有人来回答了?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反馈,不是滤波电路

网友B:
少东西了吧

网友C:
这个能用来产生方波,呵呵,我猜的!

网友D:
multisim仿真一下就基本出来了

网友E:
用tina或者protel仿真一下吧。看上去可能少画了东西

网友F:
我没看过这种有源滤波电路,一般典型滤波电路和这差距太大了吧,没有正反馈,期待高手

楼主:
自己还没有量过波形,等有时间了自己搭个电路看下。

网友G:
唉,简单.到www.wylbq.com去查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