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新手,请教DC降压原理

楼主(2010-11-10):
原理描述如下。当然理解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有个问题来了:如果电感在开关闭合时,很快就饱和了,是否是说明磁通增加不了(Vi-Vo*Ton,然后会引起什么问题呢?

(现实的问题就是:在LM2596的电路中,电感用47uH的国产电感,电压波动有点大,换成100uH的电感后,电压波动小了点,但是LM2596发热很厉害

——高手指点下是否是电感饱和了还是啥原因?如果是电感饱和了,为啥用大电感反而会饱和?)

降压变换器原理图如图所示,当开关闭合时,加在电感两端的电压为(Vi-Vo),此时电感由电压(Vi-Vo)励磁,电感增加的磁通为:(Vi-Vo*Ton

当开关断开时,由于输出电流的连续,二极管VD变为导通,电感削磁,电感减少的磁通为:(Vo*Toff

当开关闭合与开关断开的状态达到平衡时,(Vi-Vo*Ton=Vo*Toff,由于占空比D<1,所以Vi>Vo,实现降压功能。

网友A:
同样大小的磁芯,大电感需要较多的匝数,电流不变的话,当然是匝数多的容易饱和。
从磁性材料H-B曲线上很容易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答呀。那DC芯片发热,是否是应为磁饱和引起的呢

网友A:
3楼:
这可难说,不一定是由于电感饱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一般都有哪些原因会导致DC-DC芯片发烫呢?我现在电流很小,不到1A。而电路的设计,是按照3A计算的。用47uH电感的时候,明显没有那么发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好,一般都有哪些原因会导致DC-DC芯片发烫呢?我现在电流很小,不到1A。而电路的设计,是按照3A计算的。用47uH电感的时候,明显没有那么发烫。 ...
引用 楼主:

要知道原因,抓电感端的波形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电感的波形还是MOS的波形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2596输出1A还需要MO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2596内部的MOS哦

网友B:
2596输出PIN

网友C:
贴电路图,看看,我感觉是和你的磁芯有关,或者是你的电感的绕线线粗,还有绕的方式,还有,你有算过峰值电流吗?电感可以承受吗?等等,应该算算,然后再按标准的去选电感,不然的话会用问题,虽然磁学这部分我不怎么懂,呵呵,感觉而已,还有想问问,B-H曲线的问题,同样的线和磁芯,电感越大,B-H曲线会怎么变化呢

网友B:
:L2596输出PIN
引用 网友D:

汗什么?

网友E:
嗯~~~~很好很好!!!

网友F:
贴电路图出来分析!

网友G:
不明所云~~~

网友H:
电感和电容的选取在datasheet里会讲的啊,是要结合输入输出电压和负载电流来选取的,照着做一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I:
LM2596发热,那电感是否发热呢?可以测量下电感的电流波形,就知道是否是电感饱和了。如果电感饱和后,电感量就会急剧下降,那么开关导通时经过的电流就没办法限制住了,就会导致发热甚至烧毁。

网友J:
开关频率?

网友K:
回复 网友G: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