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单片机做成产品后..程序跑偏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2010-11-10):
或则是单片机出现其他故障的概率大否? 大家觉得哪类单片机比较会出现以上状况?51? pic? STC? AVR?

网友A:
99.99999....都是程序设计本身的问题

网友B:
跑偏?
拄拐

网友:
我一直觉得那种设一个陷阱,让程序跑偏后可以掉进去是比较搞笑的,疯子竟然还能知道自己疯没疯,神奇

网友C:
楼主所说的,都是大脑和心脏。心脑梗塞多半是吃出来的毛病。另外强壮自己的体格,也许是对自己心脑保护的最佳方法。

网友D:
我觉得吧
猫走不走直线
完全取决于耗子

网友E: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F:
回复 网友D:

6楼的比喻不是很恰当,现在的猫跟老鼠没有多大关系。

只要程序结构好,一般的IC都不会有跑飞的情况

看LZ自己的功力咯

网友G:
再牛X的IC,如果软件有问题,该死照样死

网友H:
硬件不稳定,也会造成CPU紊乱。而且这种不稳定,你把软件写得多好都没用。

网友I:
顶大道至简。
这种不稳定往往是单片机的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J:
单片机跑偏的几率必须保持在0;否则你可以下岗了.

网友K:
比如触摸屏按键扫描,如果该硬件故障可以用看门狗重新初始化相应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