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帮我看一下这个LC滤波电路吧!

楼主(2010-11-10):
请师父们能教教我这个滤波电路怎么这么多级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分析了。。。在这里我先谢谢老师了。

网友A:
建议用软件仿真.分析就是把C看成1/CS,L看成LS

网友B:
也建议用软件仿真,人算太累了

楼主:
但是我连它的原理都不懂啊??能不能稍稍给俺解释一下下啊????

网友C:
L1和C4,L2和C5,L3和C6都是并联,看成一个整体,然后从右边看到左边,R10,C13开始,并联,串联,并联,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