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显示,但不能使其上下、左右移动,请帮忙,谢谢!

楼主(2010-11-10):
(无正文)

网友A:
代码应该自己写~~

网友B:
没看到压缩包里的具体内容

LZ是不是要人帮你写代码?
把功能说明和原理图贴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B:
没看到压缩包里的具体内容

LZ是不是要人帮你写代码

网友C:
图都没完成,还谈不上写代码。

估计是问 如何移动某一快图形。你用鼠标在上确定一点,然后不放鼠标左键,下拉,这样屏幕上会显示一个虚线框,把你要移动的几个器件全部包含在其中,然后再放掉左键,里面的元器件全部被选择了,再在上面用鼠标左键点击,拖动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就把你选择的所有器件都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了。如果想整个图纸移动,在合适的地方放好鼠标,滚动轮缩小,再放到另一个地方,滚动论放大。就在屏幕移动了整个图形。其实和其他软件一样的。